求助J6810用什么管可带换?

楼主(2008-02-13):
今天下午我收3台17寸显示器。
经检查同是一个问题:J6810激穿,
不知用J6812和C3997可不可以带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到这里就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0559-1-1.html

网友:
谢谢版主:祝你情人节快乐
问题以解决。用J6812带换,
最高行频86KHZ,参数为:1500V 12A 60W,无阻尼
经查找也可用常见的C5411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