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显示器插电烧保险

楼主(2008-02-13):
本人菜鸟一个今天朋友拿来一台显示器是华冠787N。以前故障位有时能开机有事不能开机后来干脆不能开机。我打开显示器看到保险烧了换上还是烧,检查是整流二极管少了一组(RL205)好不容易找了一个RL207的换上结果又烧(一插电源就烧),请问各位老大该从哪方面开始检查呢??本人菜鸟一个闲来无事研究一下,谢谢   换了开关管2141和300V电容 故障解除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EMC的显示器就没有换完保险就好用的,至少我没遇到过.要查的地方多了,开关管,整流桥的四个二极管,脉宽芯片,400V电容,限流电阻,开关变压器次极整流二极管.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电源管和桥整流有没有击穿,不然就是电容了(电容有的测量不出好坏的)直接换就OK

网友:
有时候四个整流二极管其中一个坏了,你需要全部更换,,否则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整流二极管4个全换了 开机一会发热很大 还有后面有个K2141发热也很大他的第二个角通过一个电阻接电源测量阻值只有1欧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是个色环电阻本人愚笨不知道该怎么看请各位老大明示

网友:
看图吧。注意安全 emc

网友:
能开机了?不烧保险了?300V电容你量一下是几V?这个电阻应该是0.22欧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你图中为0.22欧的电阻,,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限流电阻

网友:
还有,如果能工作了,那些地方温度高是正常的,应该整流管击穿的不会损坏到其它地方,放心

网友:
不是啊现在是开关管也发烫 我换了 可是整流管还是发烫 明天找个220UF的电容换上看看

网友:
不是阿,你这个中级会员咋弄的,不行就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220uf根据电压很好量出来的

网友:
显示炸保险

好命也许就是整流滤波那有问题,不好命就是开关管和IC问题,看来你对后者的处理不太理解,还是找个高手带带你吧,免得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建议更换或先将PTC消磁电阻取下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