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时自动重启……

楼主(2008-02-13):
请问一下,XP要进入系统时(滚动条的时候)自动重启……要查哪里,谢谢……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系统、病毒、电源…………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换U看持!!

网友:
先看风扇在转没,再检查主板电容是否有爆桨的,在用替换法换电源内存显卡等。还有就是要排除系统本身和病毒的问题

网友:
排除了系统,就要慢慢替换排除硬件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如果全排除了,问题仍然存在,那就要查供电部份。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发现是ATX电源供电不足,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楼主,如有可能,先把系统重装一下....

网友:
记得先软后硬吧~~~最先从系统开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 不行重做系统  还不行 在从硬件开始

网友:
建议在电脑启动的时候,先看看机箱内的CPU是否有过热现象,机箱内的其他原件是否有异常。这只是先观察一下。如果都正常,然后重新安装一遍系统试试。看看能否正常安装,如果能的话,问题应该解决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再说。

网友(2008-04-14):
像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CPU的温度是否有异常,其次,再重新做一下系统,你的叙述不是特别详细,只能从这两步下手

网友:
在确认系统没有病毒的情况下,不是主板CPU附近电容暴浆就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先进COMS 进去看上10分钟CPU温度,确保在 45以下

后在进安全模式 如果正常

表示系统引导问题被病毒感染,

如果重新装系统还有问题,,

在全盘格式化 或分区`

如果还是一样,检查硬盘(有米有坏道)
  在内存`~~~

网友: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修复一下或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