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技KN9sli pcie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08-02-14):
众所周知升技KN9 SLi存在严重缺陷就是pcie电压过高:
1、每次开机(或是关机较长时间)后再开机PCIE的电压在开机十分钟内飞速彪升。基本达到1.75v左右,部分人1.7v多些就出现死机现象,也不少人在达到1.8v以上后死机
2、 死机前会有前兆,USB鼠标键盘失控,之后马上死机或者过几分钟才死机,电脑会在这期间反反复复的提示找到新硬件和断开新硬件。
3、 死机后马上关机再开机,pcie电压基本稳定1.55V左右,能保持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现在我每次都是开机10多分钟再关机开机。。。晕啊!
送修据说是换几个电阻,我这板送修是无望了,请高手分析下原因,具体是换哪几颗电阻(或电容)?
谢谢!

网友:
你试着把相关的零件换了看看好不好,有些东西量不出来的,直接干掉它

网友(2008-03-24):
不是元件损坏的因素,是这板子的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