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造成的黑屏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14):
我的电脑情况是这样的: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不定时的黑屏死机,一直查不出什么原因。重装完系统故障依旧。用替换法仔细检查了一下也排除了内存或电源的原因。之后拆下主板(华擎P4i65GV)仔细检查发现图上红点标注的给北桥供电的两个15N03H之间的区域颜色有些焦黄。用手触摸两个15N03H异常的烫手基本连一秒都无法坚持。拆下来测了下,没有击穿,性能下降了。于是把两个15N03H全换了。开机试了几个小时,黑屏死机的现象没有了但是用手触摸两个15N03H依然比较烫手,但是没有原来那么烫了。请问各位达人,这样算修好了吗?假如不算修好还应当怎样处理。谢谢了。(原来不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死机,甚至几分钟内会连续的死机,而且只能关掉电源才能重新启动)还有,这种问题会是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A:
查15n03h,D极的供电中路,G极的控制电路,向上查有坏就搞店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5n03h,D极的供电中路,G极的控制电路,向上查有坏就搞店它.

楼上的老大,比较惭愧啊。我是菜鸟一个。说实话,再往上怎么查我就搞不大懂了。什么是D级和G级还不明白啊。呵呵。不过谢谢您的专业意见。我会认真学习的。

网友:
场效应管分G D S ,只有D和S会有500的阻值,其它都是无穷大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耐压大点的上去,比如20N03以上的。
华擎P4i65G*的板子,南北桥供电的 MOS很容易出问题。看到发烫,板子反面发黄的都换,连着旁边的滤波电容一起换。

网友:
谢谢楼上版主。再出问题我就按版主的方法来处理了。

网友(2008-03-27):
华擎P4i65GV

我的一块华擎P4i65GV点不亮,刚出现故障时有点焦味,检查发现情况和楼主的一样,给北桥供电的两个15N03H之间的区域颜色有些焦黄。另外给内存供电的9916H也发黑。拿去维修,把靠近网卡芯片的15N03H换成3055L(只换这一个),可以开机、装系统,但不稳定,有时开不了机,按下开关风扇动了一下,要完全断开电源一会儿才可能正常。另外开机后刚换上的3055L非常烫,另一个未换的15N03H和给内存供电的9916H温度正常。该怎么处理?3055L可以代替15N03H吗?要不要两个15N03H一起换?  初到贵地,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