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17寸宽屏笔记本开机过一会儿黑屏解决办法。

楼主(2008-02-14):
一17寸宽屏笔记本冷开机正常,过一会儿屏幕开始闪烁接着黑屏,这个时候外接显示器正常,而且还能看见点影子,初步判断是高压条或者灯管问题(本人感觉高压条嫌疑最大)。因为正常的时候调亮度没变化,但是测高压条3组电压不论正常和黑屏的时候电压都一样,只是黑屏的时候主电压比正常的时候电压高点。

请大虾帮忙指点在下一下,或者求这种高压条。

有点类是这种,只是输出是两小口的。

网友:
先换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先把灯管拆解改装为2个单独的 再改个高压看是不是哪个灯管坏  不过这个高压很容易坏电感 我改过很多

网友:
老大,请问是否就是先用单高压板带单等管这样试?

网友:
难道就没有 其他的地方有可能坏吗    呵呵我是新人 向各位大哥学习中

网友:
我倒是有这样的高压,有需要的和我联系下

网友:
楼上的兄台怎么联系?对了不是图上这种哟,区别在灯接口是小2口的,图上是大1口的接的2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