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 7200.7不认了

楼主(2008-02-14):
昨天到客户那里修机器,发现硬盘不认了,串口的7200.7 80G硬盘,BIOS也认不到,但电机是转的,郁闷!求教高手!

网友:
看数据线是不是接触不良??再换硬盘试试先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不认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楼上所说,先从简单排除做起

网友:
线换过了,挂到别的机器上也不认。
在网站上下的“春华希捷专修版”,不知道是不太会用还是不能用

网友:
请问你主板是新的还是865之内的(以前的部分老主板需要设置BIOS才能认)?把硬盘电路板与盘体接触点清洁下试试。

网友:
用COM口再终端下面读个信息 看看假如AGE=50就把电路板的触点擦一下

网友:
这种问法太笼统了,不好回答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