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一块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14):
ASUS P4 B533-X的主板,诊断卡走A8后CPU风扇就停止,然后又启动走A8,反复,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BIOS有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刷新,有时候是可以进系统的,不断肯定。望高手给个肯定的答复,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你先把BIOS刷下看行不行! :)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建议先刷一下试试先。。。。

网友:
确定内存没问题,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