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维修资料[汇总]

楼主(2007-09-07):
sony PCG-505 维修手册

sony PCG-505 维修手册.pdf

网友(2007-11-11):
发个SONY的解密软件

sony笔记本解密软件,解密时,必须用编程器,把主板上eeprom芯片的数据读出来

网友:
sony 笔记本维修资料

sony 505F 505FX电路图与维修手册

sony 505F 505FX电路图与维修手册.pdf

网友(2008-02-14):
SONY拆机资料

小弟以前在维修站时积累的一点资料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SNOY pcga-dsd5(DSM5)拆机手册

有重复的给指出一下.

pcga-dsd5(DSM5).pdf

网友(2008-04-03):
SONY Fn的功能

SONY篇
为SONY的快捷键有很多都在WINDOWS环境才能下使用,所以需要软件支持。例如FN要和其它键组合使用需要安装HotKey Utility这一软件

FN+ESC:设置为等待状态

FN+F3:静音(只有在WINDOWS有效)

FN+F4:弹出音量调节状态条(只有在WINDOWS有效)

FN+F5:弹出亮度调节条
FN+F7:切换显示器

FN+F12:将系统设置为休眠状态

FN+NUMLK:按下等于SCROLL LOCK键8
FN+INSERT:按下等于PAUSE键

FN+DELETE:按下等于BREAK键

FN+向上方向键:按下等于PAGE UP键

FN+向下方向键:按下等于PAGE DOWN键

FN+向右方向键:按下等于HOME键

FN+向左方向键:按下等于END键

FN+F:拉申或者不拉申屏幕(只有在WINDOWS下有用)

网友(2008-05-13):
sony pcg-fx210维修手册

这是手册,不是图纸!

sony pcg-fx210维修手册.pdf

网友:
发SONY图纸

发几个图纸索尼的

SONY MS10_MP MBX149南桥ICH7北桥955 945gm p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