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8-02-14):
Intel原装845板,CPU供电只有0.94V,IO是SMSC47M172,测量上管G极,只有1。66V,下管G极有10。8V,上管D极12V,下管D极只有0。94V,其它的地方全测过了,是好的,但无IO代换,不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哟?
无CPU供电

网友:
0.94V的电压是对的!!!!!

网友:
上U了吗????????直接上了再说~``~~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有可能是CPU不匹配吧。。。。。

网友:
问一下"文明人",INTEL原装主板与CPU不匹配的情况多吗?那不是见到INTEL原装主板都不敢买了,去那里找与他匹配的CPU啊!

网友:
匹配是指能不能上2.0以上的U,我们通常用的假负载按PWM9.0的组合,放到PWM10.0的板上,本来应该是1.75V的电压,就会得出0.94V,OK??!!

网友:
0.94V是对的,这块主板问题很怪,现在用户来说,这块主板要先预热才点得亮,现在已经点亮了,但这个要预热大约十分钟的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是什么故障现象:不上电、还是上电不跑码………………

网友:
是 通 电 不 跑 码 !!!

网友:
你查一下周边电容睇行不行,替换上管下管试试

网友:
楼主,vcore是对的啊,不跑码??, rst,p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