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吸锡线

楼主(2008-02-14):
有用过吸锡线或吸锡带的朋友请给我点经验,并说下价格

网友:
吸锡线以前我用过,价格不等,有的1-2元/米,有的8元/米。那东西刚开始焊接的时候用,等时间长了就可以不用了。如果焊连可以多加点助焊剂试试

网友:
我用音箱线作吸锡线也很好用。可以试试(还可以用屏蔽线的外层同样好用)

网友:
重做BGA必须用到的,其他地方用的很少。

网友:
不知道你想用来做什么?不做BGA的话完全可以不要~

网友:
一般是重新给BGA植球时使用,重做BGA也用不上的.

品牌推荐GOOT的,,国产的质量太差劲了.

网友:
谢谢。。老大们。。。谢谢哈。。

不知GOOT的多少钱哈?

网友:
这东西很好用,不过国产低端的太差劲,建议买高端的。

网友(2008-03-24):
15元一盘2.5米...goot的

网友:
好的啊,谢谢大家了,学习了

网友:
我用的是显示器里的接地线,一端上好锡,上松香,焊IO 用它吸掉连脚上的焊锡效果很好的,然后再加热此端,用手迅速一挥,吸锡线上的锡又没了,反复利用.从来也没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