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PE点不亮

楼主(2008-02-14):
我的富士康主板必须按一下主板上的I/O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I/O我也加焊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虚焊啊????桥之类的??

网友:
按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听得不是很懂  请说详细点拉

网友:
加焊后还要再按一下才能开机吗?还是这样的话,就是主板上其它零件虚焊了,再仔细查查,看用手按了什么零件后能开机了,比如按住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已经搞定了是I/O芯片虚焊了,我把I/O拆了重焊就OK了!

网友:
I/O虚焊的不是很多呀.我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