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8-02-14):
不是普通的ATX的电源
是车载电脑使用的DC-DC的ATX电源 输入10-24V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需要重复按开关无数次后才能启动。细节为,按电源开关,主机从声卡输出一个爆音然后无反应不开机。重新在按电源无反应。必须重新断开电源输入然后在重复如上过程直到开机。开机的时候很没铺有时候1分钟就开。有时候1小时也开不了一次。 (夏天印象中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否是温度问题?!)如果是温度问题我应该检查哪些部分的关键部件?

还有家里的PC电源也有以上相似的问题。但不同的是,如果强制的将电源20PIN绿色线短接,先开启电源,在按PC电源按钮机器就启动没问题了。然后下次开机时也不需要提前短接电源了。
但是也是没铺,电源完全断电后通常就需要短接绿色线先启动电源。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电源老化?

网友:
什么是车载电脑我都不清楚..........
是真正的电脑还是个复杂点的单片机呢?

网友:
如果是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的话, 是不是拉低绿线的开机线路出问题了,而不是电源本身的故障

网友:
车载电源一般为逆变电源,只是前级差别比较大,后级基本上与普通电源没有太大差别,象你说的情况还是先考虑后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车载电脑就是普通的pc,和一个特殊的ATX电源。 问题主要出在电源上。。。 有没有人能帮我判断一下问题呢?晚上回去我将电路板照相送上来。

第二个问题应该和机器无关,因为我用别的电源使用没问题。问题绝对在电源身上。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查问题在哪。

网友:
不是告诉你先查电源后级的电容吗?把电容换新的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您说的是第一个问题还是第二个问题?我在回复 幽灵狮子 的时候没有看到您的回复不好意思。

网友:
我只是说一般的电源到天冷有你所说的问题的一般解决方法,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张先生您好。回去我测试了一下电容,没问题的。
贴近了电源仔细听,会有一个原件在发出声音。间歇性的塔塔声。很像继电器吸合瞬间的声音。

请问这俩是什么原件? 可否用其他东西替代呢?
或者我是否可以开路来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件在响?

这个东西应该是并在正负级上的。

网友:
这个俩是什么玩意?
好像是有问题 上电就间歇的响 响的时候启动电源100%不能
不响了后在启动也有80%的概率启动不起来
但是只要上电不响就100%能启动

网友:
抱歉。。。 不是这俩玩意出的声。。。 好像是从ITPS部分(控制自动开机)的部分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