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无法加载LDR,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楼主(2008-02-14):
IBM硬盘无法加载LDR,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本来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突然就不行了,然后用PC3000来修也无法加载LDR
硬盘

网友:
先把电路板拿下清理下重新装回去看看~~~~~~~~

网友:
楼主好象发错地方了
这里是bios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