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点过“EDMGRA5KAF”这个17寸41PIN的TTL屏

楼主(2008-02-14):
型号EDMGRA5KAF
从资料上看好象是双四位的屏,谁玩过吗

论坛不支持图片上传吗?

网友:
没玩过,但我能点亮。呵呵,没我点不亮的屏。

网友:
楼上的牛人哈,我点屏是要看运气的,HOHO,而且还要看有没有 屏线,,,

网友:
那牛人来讨论讨论呀。
昨晚做了深入分析,这个41PIN接口的前面还有个LVDS转TTL的芯片:THC63LVDF84A
可以把单8的LVDS转成TTL,再输入屏。
有谁遇见过的吗?
整个显示器的输入接口是形似串口一样的15针母插口。

网友:
这是LVDS转TTL芯片

网友:
今天用2621的LVDS驱动板配合上面的板子接上去试了下。可能是驱动问题,出现大概象这块屏的现象

网友:
有朋友有驱动吗?
:o :o

网友(2008-03-21):
看来这个论坛是没人可以玩转这个屏了。哈哈

这个是伪彩屏,哪个有本事搞驱动板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