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M2主板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08-02-14):
此主板会不定时自动重启,读硬盘数据时特别易自动重启,请大家指教下。
  内存我已换过,CPU 旁的12V 供电的电解电容电容已换过,  内存供电电压1.8V

网友:
第一、重新做一个系统。
第二、看看是不是CPU的散热问题
第三、换个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已重安装过了     电源也换过了    CPU 散热无问题啊!
真的不知如何入手哦!   客户还等待中哦!

网友:
我修过几块宏基的台式机出现过这种情况,最终是加焊CPU座弄好的。不知你有没有全灯的假负载。如果有你看看是不是CPU座虚焊呀。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灯的我没有啊!请教你用那种工具来加焊哦!
无灯的假负载我有!

网友:
热风枪呀。温度在350度左右,把头摘下去。如果没有全灯的假负载只能加焊一下试试。如果有全灯的你可以看看假负载上是不是有不亮的灯如果有不亮的灯那一定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BGA的话,就把U座的上盖拆了吹撒,下边的底座是耐高温的

网友:
查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届换过了!之前是SATA  的,现在用PATA 来试也是一样哦!高手们指教下啊!

网友:
应该刷BIOS啦,精英的版换BIOS是家常饭了

网友:
把CPU周围的电容全换了啊最好是一样规格的那种
在查一下MOS管啊是不是有软击穿现象啊

网友:
南桥的AD线阻值最好量一下,重启的时候有没有供电偏低的地方也要注意

网友:
都是高手!中国的硬件有希望了!大家加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拆焊台  吹过了!还是不行啊!温度调到350度!  现在还是一样哦!
高手快指教下啊!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建议先把CPU供电MOS管全部换掉,如果还是不行换一个电源IC 这样一般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 !我经用示波器测过CPU供电的电压,刚开机时有1.3v  进入系数后主有1.25V  ,读硬盘数据时电压有些不稳定,会在1.23-1.26 变化。此主板是全新的。

网友:
看CPU供电中电源IC边上的电阻有什么变色的。然内存的电压会不会低了呢?可以更换内存边上的MOS管试试。

网友:
别修了,去找销售吧,因为全新的远比旧的难修

网友:
频率有问题。。。。。。。。。。。。。。。。。。。

网友:
电解电容有没有鼓起来或者漏液,这会引起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