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65P主板 诊断卡显示7F请高手求助

楼主(2008-02-14):
如题.请高手能够出招!小弟谢谢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7F应该亮机了,显示器有信息吗?

网友:
谢谢!没有亮机,查看了其它的贴子,大部分都说是BIOS被清空了,
小弟感觉也是这个情况,不知有什么办法能搞定.

网友:
看看CMOS是那种芯片。一般的芯片如果没有输出CMOS芯片第24脚是高电平

网友:
对不起我没有说完按错了。如果是高电平而21脚是低电平就要刷下BIOS就可以了。如果21是高电平那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BIOS的问题,需要刷!

网友:
1,显卡是好的
2,AGP槽是好的
3,AGP供电无问题
4,刷BIOS
5。考虑NB!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诊断卡显示7F前有无代码,还有7F时,卡的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
新人 学习中 谢谢各位的的 经验

网友:
磐正系列的主板应该很好刷。。。希望LZ刷好过后能把BIOS资料上传。。我十分需要磐正系列的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