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通不过

楼主(2008-02-14):
一台杰灵主板
机子跑17就跑不过
BIOS 换到相同的机子上可以跑码
换BIOS后跑16
内存供电2。5V为2。6V
1。25为1。62
怎么回事?

网友:
参考电压有点高,以你的板看应该在1.3V左右!先把这个电压搞正常~

网友:
旁边肯定有一个RT9173的吧!你查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的上拉供电偏高了,应该先把这个电压修好

网友:
把坏的都换掉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

网友:
我测试过好的主板跟我这个也是一样
我就不明白
电压跟好的一样
BIOS我也换了(跟好的机子)
就是内存不过
南桥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
1.62V肯定是不正常的, 超过1.4V后内存应该就不工作了。  IO有可能会引起内存不过。不过你应该先把电压给搞正常。

网友:
换下vref的供电管试下,还有量一下clk

网友:
边上是个w83 310s的芯片
好象有文件说跟RT9173相同
好象可以连接哪两个脚可以试下内存
高手帮忙

网友:
先搞定上拉电压,再换IO. :) :)

网友:
W83310S,RT9173,1250都可以代用.你这个1.62V调其旁边的分压电阻即OK到1.3V左右....

网友:
你的内存供电电压不正常 正常的应该是在1.2v到1.3v左右 应该是旁边的W83310S 损坏了 你可以对照正常的板子 打一下阻抗 看看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一般都是它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