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旭日150拆本本方法

楼主(2008-02-14):
求旭日150拆本本方法,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1.先来说说如何拆解150C,这笔记本以前没拆过,也没看过别人拆过。因为锁扣很多,光是拆解我就琢磨了两个多小时。看看下面这张图片。

  首先是把背面的电池,光驱,硬盘拿掉,然后拧下所有能看到的螺丝。如果只是换键盘的话,把黄色区域内的螺丝拧掉即可

  把笔记本翻过来,拆除屏幕底下的面板条,这是整个拆解中最关键的部位。面板条两侧都有锁扣,如图所示~可用指甲轻轻的撬开

  面板条上下方向也有锁扣,这里都是暗扣,大家可以参考拆开后的图片,黄圈内部是锁扣的位置,银色部分用一字型小螺丝刀轻轻别开,黑色方向需要按下锁扣附近的按键,然后用手提起面板条一端左右摇晃。

  面板条拆开后,接下来的就简单了,光驱和电池附近也有锁扣,但都是明扣了,很好打开。继续拆的时候心细点别莽撞,把所有螺丝都拧下来,最好大概记一下螺丝的位置,以免装回去时麻烦。还要摘掉屏幕线、键盘线、鼠标触板线、喇叭线,这样手托那里的壳就能打开了,也就基本全拆开了。

参照下面的网址
http://www.51nb.com/viewnews-34425

网友:
去谷歌上搜搜拉

如果没有过保修期,最好不好自己拆机,如果已经过保修期,自己拆拆还是不错的。
去谷歌上搜搜拉,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好玩建议不要自己拆   如果是机器坏了准备自己修建议更不要拆 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   机器拆起来很简单 只要细心就行  关键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耐性

网友(2008-03-21):
150的机器太好拆了。。主板上好像没有累丝。

150的机器太好拆了。。主板上好像没有累丝。

网友:
拆吧 还能多几个螺丝呢
哈哈哈啊哈哈哈啊哈哈

网友:
呵呵,如果机器亮的话一般还是别拆,别人自己拆完了机器就不亮呢,后查可是很严重的呢

网友:
技术不过关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拆了~~~不然肯定后悔

网友(2008-06-06):
自己动手拆拆也是一种锻炼,不过要细心+耐心才行呀!不然好本拆废啦就得不偿失啦

网友:
所有螺丝都有标号,6号最多,3号几个,14号3个,最长的一个,主板上就一个白螺丝

网友(2008-10-17):
学习了 虽然没拆过 看看涨见识

网友:
没拆过,谁的本本给我试试

网友(2008-11-24):
最简单的方法,拆本子,见到螺丝就拆。

网友:
这机器我拿给人家修过,电脑城的专修本本的,二三分钟全拆开了,主板都拆在了手里,绝不夸张,太容易拆了,关键是要熟悉,敢用力扳,不熟悉可能拆坏外壳。要学修本本,就不要怕拆,我拿到什么本本都敢拆,没啥大不了的,别人故意搞得神秘而已。一个电源外壳外面还写着非专业人士请匆打开,笑死人了。

网友(2009-02-11):
主板上有一个螺丝,才拆过

网友:
挺好拆的,没有什么,应该将CPU散热器拆下再拆机壳。其它没什么要求。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一太BENQ的```

处女机```拆的时候死也拉不开``紧的跟螺丝吊紧的一样

这安扣郁闷的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