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N400-L

楼主(2008-02-14):
今天把换下来的一块主板(GA-7N400-L)装到另外一个机箱里,开机到显示WINDOWS XP时就死了。按电源开关、复位开关都不起作用,以为电源坏了,换一个电源还是如此,拆下电源短路绿线电源能正常工作,接上主板强行送电主板能工作,断开短路的绿线就停机,又再次强行送电不到1分钟,用手试各芯片温度都不高,当试到nforce2时,哇-巨热,把食指烫起个泡,就不敢再动了。
我想问问这块板子还能修吗?

网友:
顺便说下,我不会维修电脑硬件。偶然遇到这个论坛就上来试试运气,看有人能帮忙修理不。
这块板子原来是能正常工作的,扔掉实在可惜。

网友:
南桥供电查一下是否过高,正常的话很有可能就是nforce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