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865PE主板各组供电偏低

楼主(2008-02-14):
今天接到一块致铭865PE主板不能启动,检测各组供电偏低。5V的只有4V,12V的只有10V。CPU无供电,测量CPU供电功率管也正常。请问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如果确定电源正常, 那应该就是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元件)把电压拉低的。是不是NB挂,可以通过测量作个简单的判断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