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61FX主板 开关机时 经常重启、蓝屏代码 c000021a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14):
请高手帮忙解答啊 谢谢 内存电压正常 CPU 内存 MOS 正常... 把网卡和声卡都屏蔽了 其它的件包括系统全都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换了主板就没事了 我不清楚 为什么是开关机的时候出现蓝屏呢 还是有的时候是这样 不是每次都出现 电脑在开机 马上进入桌面的时候 对什么要求最高呢?是CPU、内存供电还是 SB 或者CPU座?  不知道怎么下手?。。。。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你都做过,换过什么?确定是板子坏?这点你要讲清楚.确定是板子的话,先查查虚焊,比如CPU座,南北桥.

网友:
C000021a是因为smss无法加载Lsass等重要进程所造成的蓝屏现象。和主板没有一点关系,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可能跟你的硬盘有关系?换另外一个硬盘试下!

网友:
硬盘和系统都换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电源 内存全都换了。。。 系统做了N次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他原来的那东西我没换 只换了块主板就解决问题了 我现在用这块板子 其它的东西都用我的 还是出现蓝屏 重启 有的时候没事 有的时候开机 或者关机就出现蓝屏

网友:
检查主板上的大小电容是不是有鼓包的现象。还有啊电源风扇。

网友:
应该是NB SIS661FX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