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3个灯全闪在全灭掉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14):
DELL笔记本3个灯全闪在全灭掉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1234同时亮4~5秒就灭,,灭后如用表量电压..都无电压...可断为不开机...  2.1不亮,234同时亮(4~5S后全灭),一般为没上内存..
3.13不亮,2一闪一闪的,,4长亮,4~5S后全灭,,,一般为不过内存/不读内存;  4.1234灯全亮(1~2S后,123灭,4亮,)8~10S后1灯亮,这时接外显是可以显示的...
注:第4灯为开关灯..有的机型只有三个灯...没有4灯...

网友:
学习了,谢谢2楼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234同时亮4~5秒就灭,,灭后如用表量电压..都无电压...可断为不开机...  2.1不亮,234同时亮(4~5S后全灭),一般为没上内存..
3.13不亮,2一闪一闪的,,4长亮,4~5S后全灭,,,一般为不过内存/不读内存;  4.1234灯全亮 ...

谢谢分享 :victory: :victory:

网友:
呵呵,又學到東西了 ,先記起來

网友:
:) :) :) 学习了,谢谢2楼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2楼的分享,是个好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错的经验,以后在修DELL本本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以后遇到DELL的机器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网友:
每天看一点学一点,进步一点点
谢谢2楼的分享

网友(2008-03-18):
感谢二楼的,说的很实在,以后就找到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