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s判断坏颗粒位置的方法

楼主(2008-02-14):
用短路显存1&2 或  65&66(最后两脚) --------因为这两脚最方便 意在短路数据脚 人为制造坏颗粒 借此判断颗粒位置   适用于16bit DDR显存

这个方法适用性还有待考证 我试验了几片 判断结果基本都符合上述方法

网友A:
直接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啊,我一般不弄短元件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
修不来主板 (老曾)

  能详细说说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判断坏颗粒位置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能详细说说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判断坏颗粒位置的方法吗?
谢谢了!!!!!!!!!!!!!!!!!!!!!!!!

我也想知道,排组和显存颗粒的哪只脚相连?

网友:
能详细说说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判断坏颗粒位置的方法吗?
对于俺们维修能便于判断是那里很方便,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短路显存1&2 或  65&66(最后两脚) --------因为这两脚最方便 意在短路数据脚 人为制造坏颗粒 借此判断颗粒位置   适用于16bit DDR显存

这个方法适用性还有待考证 我试验了几片 判断结果基本都符合上述方法

在论坛里,很多人,都用短路来测是哪片显存,但是没有规律的啊!怎么都看不明啊,
有简单的方法,学习中~~

网友:
直接摘150/220的排阻????不懂,请赐教

网友:
这样搞会不会烧东西哦

网友(2008-03-16):
引用 网友A:
直接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啊,我一般不弄短元件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故障!

这个方法的~~思路是什么,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人为制造坏的颗粒,和开始测试的结果比对,就能看出来是那个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一语道破呀

网友:
对于俺们维修能便于判断是那里很方便,谢谢了

网友:
可以说明白一点好吗?老大.是不是摘150/220的排阻一样的坏啊

网友:
真是好资料,一语道破呀,等下试试看,

网友:
摘排阻稍嫌麻烦了点,还是楼主的方法方便,至于是否有效还需要实践中测试。

网友:
还请楼主保密,公开太多的资料只会弄乱这个行业呀

网友:
到这里学到不少好东西,很感谢各位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会弄乱的,懂的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打算自己动手的顾客只会把故障扩大,让你多赚一笔。

网友:
这里真的强人多/学习了!

网友:
我们都在等着看呢大哥,说完一句就没人了.

网友(2008-05-20):
还是无人详细的介绍怎么判定是哪颗显存坏了的方法

网友:
這樣不是很麻煩麼,直接對照圖看一下不就OK了

偶這有大量ASUS的顯卡點圖。各機種都有。顯存布線都是按國際規范來的。應該位置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就是断开数据线或地址线的阻抗匹配排阻,各个显卡阻值不等,但一般在几百欧!
人为断开造成数据不能读写或寻址不对!再做MATS和先前MATS故障对比反应出正正坏的那棵位置!
个人觉得断开保险,但麻烦要重焊!短接方便但有风险!
够详细了吧!看不懂得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DDR是短接1/2脚 ,SGRAM是短接5/6,还是15/16脚 ?以前看过一个贴子,记不清了.哪位DX帮一下.

网友:
已经查到了.这个坛了不能按用户来检索,太不方便查老贴.

网友(2008-06-24):
我用短路法的...

摘150/220的排阻         排组和显存颗粒的哪只脚相连 ???

网友:
好方法,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直接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啊

网友:
直接拆150/220的排阻吧,人为开路,

网友:
人为制造坏的颗粒,和开始测试的结果比对,就能看出来是那个颗粒有问题了?BGA的显存,如何人为造坏的呀。。。

网友:
能详细说说摘150/220的排阻也可以判断坏颗粒位置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我经常是去掉一个颗粒判定

网友(2008-08-27):
学习
大家好才是真的 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bga焊接的又如何找出此脚来进行短接呢,能否传点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娃娃啊娃娃     学到了 ,,,   我修好了  两块了  哈哈 。。  烧了一块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出来哦。。。。。。。。  我亏大了啊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本人认为:短接1和2脚,有一定的危险,因为DDR显存1脚为VDD,2脚为DQ0(数据位),一但短接,DQ0脚为高电平,有可能会弄坏显存的。
   短接65和66脚倒是可行的,65脚为DQ15   (数据位15) ,66脚为VSS零电位,短接后DQ15位为低电平,一般来说不会弄坏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