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ST6

楼主(2008-02-14):
有一块P3-800,于是在二手市场淘了一块ABIT  ST6   815主板. 应该是可以支持133外频.在卖家那里试的话可以点亮. 拿回来后死活点不这. 我想老板子一般需要跳线.于是,在网上查找资料,按照说明设置后还是没有反应.我想可能是U有问题.拿到一个朋友哪里去,依然点不亮.但是他有一块733却可以点亮.我想可能U坏了.于是就把U扔掉了.把他的733拿回来.却依然点不亮.只是U的风扇转的呼呼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你接在此板子上的电源,内存,显卡,显示器都是正常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后再检查主板,都查了些什么你也要让大家知道啊,比如插上诊断卡显示什么?

网友:
看来要换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