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的mats结果 真的难以判断

楼主(2008-02-14):
花屏的七彩虹 风行5200 cv版 128M 64bit   颗粒型号n2ds25616ct-5t  一个颗粒16bit  4个颗粒U2 U4 U3 U5
用MATS测试 共分5次测试 直接测 依次短路U2 U4 U3 U5 的1 2脚 下面是5次测试的结果

网友:
直接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50651642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65164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短接U2: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50651646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651646
Unknown Error Count: 0

短接U4: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50651645
FBA[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651645
Unknown Error Count: 0

短接U3: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50971635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971635
Unknown Error Count: 0

短接U5: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50971635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0971635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我个人的判断结果是:u2 U4 坏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
应该是U2U4坏,可以先换U2再测一下,看坏块会不会减少

网友:
也要查一下相关显存的VREF电压,以及其滤波电容。

网友:
tsop的显存可以试试直接对调后看看测试结果是否有变化。

网友:
已经修好 用k4d551638f-tc50代换u2  一切ok  原来只是u2坏 u4并没坏 可见显存颗粒也有组队关系 一个会牵连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