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1834笔记本不能开机故障求助,谢谢!

楼主(2008-02-14):
一台IBM R50e-1834,一次在使用中插接USB鼠标时自动关机后再也无法开机,不知何故,请帮忙啊,谢谢!
怎么在论坛中搜索不到有关IBM R50e-1834的维修资料
笔记本

网友:
根本你现的情况看来,可能是5V短路了,你要检查USB相关电路,看看是否有坏件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烧SB了,量信号线的阻值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
该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现在机子已经拆开了,主板上也看不出外表有明显烧坏的元器件,没有图纸,不知开机键信号给出后主板电源供给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如有供电部分的电路图就好了,我先查查看,如有问题再请教,谢谢!

网友:
可能SB烧了 先看一下3。3V和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根据你说的故障及故障点,可以肯定的说更换南桥吧!!!

网友:
一插USB就关机.排除5伏短路.那就是南桥坏了,不要什么电路的

网友:
看下南桥把

网友:
啊 哦.......难桥................天!请问楼主解决没呀

网友:
查USB电路的D-, D+ 对地阻值, 确认SB是否OK ?

网友:
查USB电路的哪4个角对地阻值量下
这样情况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了吗?如果自己不是做维修的还是找别人吧

网友:
今天机主拿来了那个导致笔记本损坏的那个USB鼠标,经查所插的USB鼠标插头有问题,摇动插头尾部连线发现+5V和GND端子有时出现短路现象,看来罪魁祸首就是这个鼠标。
最近两天较忙,今天检查了下还没有进展,拍了几张主板的照片,但不知该论坛如何发送图片

网友(2008-03-30):
呵呵 楼主加油努力解决问题 。。。。。。。。。。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手头没有配件啊

网友:
没有配件还是装机来送给有专业BGA设备的地方修去吧,用风枪吹焊的质量不太保证

网友:
请帮忙看看,谢谢!
以下照片中画红圈的是什么元件?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应该为多少?
[
]

网友:
送维修站吧 不要越搞越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