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断电

楼主(2008-02-14):
一片AM2的板,上DDR2内存不上内存都是开机DEBUG卡C1断电,这种现象维修用什么思路啊 ?从哪里去想啊。

网友:
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还有,拿下CPU是否一直不断电?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的,看看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复位等等,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这种故障先不修,拿水先洗洗,我都洗好好几块这样的板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事,先换个内存吧,要是还断电动一下CPU.如果没有解决看看座子有没有虚焊,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先拿水先洗洗,再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复位等.

网友:
精英主板不上内存或内存电路有问题就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