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系统问题

楼主(2008-02-14):
怎样才能做个各个笔记本通用系统ghost文件

                       方便那到其它机子上直接还原

网友:
百度里有相关的贴子,

思路和做GHOST差不多,

做好一个系统后把主板驱动及一些乱七八糟的驱动及电源管理删掉或改成标准模式,然后克隆过去就可以了.

你在百度试试

网友:
我个人认为   应该找个干净的系统 什么驱动也不加载  做好GHOST后再用来恢复 这样本身没驱动也不存在不兼容   一般的机器应该都可以用  不过全部驱动都要自己从新加载  我们现在有个硬盘里带系统的  好多机器装上都可以进  就是没驱动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装的了

网友:
什么驱动也不加载的干净的系统,在哪里找?自己能怎么做呢

网友:
用安装版在DOS下做一个,以后还原就可以,我一直这么用,去了光驱安装,很爽!我装2k,xp,2003都是这么装!

网友:
好的,我也要做一个笔记 Reco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