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没有反应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2-14):
测试1631有主供电,其他的也不知道具体的参数,这个应该怎么去检测,着重去测试那几个点呢?

网友:
这个都不知道啊,需加强理论学习了,如果自己看不懂图纸,找人从头到位讲一遍电路图吧。

网友:
有人讲么? 我也想听听 真的一点也不会啊!有图纸都看不明白 真是难过啊!不过我倒知道一些基本步骤; 检查主板有没明显腐蚀,烧伤, 再测3V5V出来没? 再查1845的供电出来没 ,看有没短路,问客户什么情况下不亮的 说百了还是需要仔细查 真的修不来不要见芯片就焊 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可以找到R51的点位图看来比着快吧!!!!

网友:
没有3V和5V 的,MAX1632换过了,主板也没有测出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