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点不亮

楼主(2008-02-15):
一台海尔品牌机器,开机后复位灯会闪两下,然后跑00,各部分电压正常,还有什么问题,是ECS的板子,SF2/648FX。

网友:
CPU可以有有问题呀,换下CPU看下,也许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先查看CPU是否有松动,重新插一次试试。也许是CPU没有插好或松动。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好,加焊后OK

网友:
先按维护的做,不行再按维修的做!
你这样什么数据都没有,故障不清楚很难分析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不是CPU座子有问题,就是BIOS程序损坏了!!就这两种的可能性比较的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