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损害硬盘的几款软件

楼主(2008-02-15):
硬盘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存储介质,关于硬盘的维护保养,相信每个电脑用户都有所了解。不过,以前的很多文章都是针对拨号时代的单机用户,在宽带逐渐普及、大硬盘不断降价的今天,很多人一打开电脑就会让硬盘满负荷运转:看高清晰的DVDRip影片、进行不间断的BT下载、使用Windows的系统还原功能……

不过,你可能并不清楚,这些新软件带来的新的应用模式,会给硬盘带来新的伤害!

33d1702

 新应用模式带来的隐患

 1.频繁地整理磁盘碎片

磁盘碎片整理和系统还原本来是Windows提供的正常功能,不过如果你频繁地做这些操作,对硬盘是有害无利的。磁盘整理要对硬盘进行底层分析,判断哪些数据可以移动、哪些数据不可以移动,再对文件进行分类排序。在正式安排好硬盘数据结构前,它不断随机读取写入数据到其他簇,排好顺序后再把数据移回适当位置,这些操作都会占用大量的CPU和磁盘资源。

其实,对现在的大硬盘而言,文档和邮件占用的空间比例非常小,多数人买大硬盘是用来装电影和音乐的,这些分区根本无需频繁整理——因为播放多媒体文件的效果和磁盘结构根本没有关系,播放速度是由显卡和CPU决定的。

2. Windows XP的自动重启

Windows XP的自动重启功能可以自动关闭无响应的进程,自动退出非法操作的程序,从而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不过,这个功能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会在自动重新启动前关闭硬盘电源,在重新启动机器的时候再打开硬盘电源!这样一来,硬盘在不到10秒的时间间隔内,受到电流两次冲击,很可能会发生突然“死亡”的故障。为了节省一些能源设置成让系统自动关闭硬盘,对硬盘来说也是弊大于利的。

 3.编码错误的DVDRip

现在网上由DVD转录压缩的DVDRip格式的影片相当受欢迎。这种格式的影片清晰度和DVD相差无几,但下载一部影片只有700MB~1.3GB大小,因此很多用户喜欢将DVDRip格式的影片下载到硬盘上慢慢欣赏。不过,播放这种格式的影片对系统有较高的要求:除了CPU、显卡要求足够强劲以保证播放流畅外,硬盘负荷也非常大——因为播放DVDRip就是一个不断解码解压缩,再输送到显示系统的过程。

笔者发现,在遇到有编码错误的DVDRip文件时,Windows会出现磁盘占用率非常高的现象:系统不断想要把编码转换为视频信号,但编码错误的文件索引和相应的信号段是不匹配的——此时,硬盘灯会不断地闪烁,整个系统对用户的操作响应极慢,用户点击菜单但几乎没有反应。如果编码错误较多,系统有时候甚至会死机。很多用户在此时非常不耐烦,直接按下机箱上的RESET键甚至是直接关闭计算机电源,在硬盘磁头没有正常复位的情况下,这种操作相当危险!

提示:Windows XP的用户需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在Windows XP中自动预览一些体积较大的ASF、WMV等文件时,虽然没有进行正式播放,但也会出现计算机速度突然变慢、硬盘灯不断闪烁等现象,其罪魁祸首仍然是视频文件错误编码!

4. Bittorrent下载

Bittorrent下载是宽带时代新兴的P2P交换文件模式,各用户之间共享资源,互相当种子和中继站,俗称BT下载。由于每个用户的下载和上传几乎是同时进行,因此下载的速度非常快。不过,它会将下载的数据直接写进硬盘(不像FlashGet等下载工具可以调整缓存,到指定的数据量后才写入硬盘),因此对硬盘的占用率比FTP下载要大得多!

此外,BT下载事先要申请硬盘空间,在下载较大的文件的时候,一般会有2~3分钟时间整个系统优先权全部被申请空间的任务占用,其他任务反应极慢。有些人为了充分利用带宽,还会同时进行几个BT下载任务,此时就非常容易出现由于磁盘占用率过高而导致的死机故障。

因此,除非你的电脑硬件配置相当高(尤其是内存,至少要在256MB以上),否则在BT下载作出改进以前,如果要进行长时间、多任务的下载应用,最好还是采用传统的FTP软件。

5. PQMAGIC转换的危险

PQMAGIC是大名鼎鼎的分区魔术师,能在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自由调整分区大小及格式。不过,PQMAGIC刚刚推出的时候,一般用户的硬盘也就2GB左右,而现在60~80GB的硬盘已是随处可见,PQMAGIC早就力不从心了:调整带数据的、5 GB以上的分区,通常都需要1小时以上!

除了容量因素影响外,PQMAGIC调整硬盘分区时,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校验数据和检测硬盘上,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无损分区”是很难保证的:由于转换的速度很慢,耗时过长,转换调整过程中,很容易因为计算机断电、死机等因素造成数据丢失。这种损失通常是一个或数个分区丢失,或是容量变得异常,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整个硬盘的数据无法读取。

  6.硬盘保护软件造成的异常

容易造成硬盘异常的,还有硬盘保护软件。比如“还原精灵”,由于很多人不注意在重装系统或是重新分区前将它正常卸载,往往会发生系统无法完全安装等情况。此时再想安装并卸载“还原精灵”,却又提示软件已经安装,无法继续,陷入死循环中。这种故障是由于“还原精灵”接管了INT13中断,在操作系统之前就控制了硬盘的引导,用FDISK/MBR指令也无法解决。

本来这只是软件的故障,但很多人经验不足,出了问题会找各种分区工具“试验”,甚至轻率地低级格式化,在这样的折腾之下,硬盘很可能提前夭折!

网友:
我觉得也不是全对的~~我就经常用BT下在动漫~~我的硬盘是MT薄盘40G的~2003年6月买的~~到现在~

网友:
忘啦~补冲下我下的都是七龙珠全集~三部哦~还有海贼王~试过多次挂机超过48小时~是连续哦

网友:
硬盘损坏劣质电源为首,还有内存不良,硬盘散热不良。避免这些就可以避免硬盘早夭!

网友:
这6条里面也就是PQM有点威胁, 其他的都不成立哦

网友:
上面的6条里面,可能就是PQ移动数据时有点威胁, 至于PQ分区对硬盘也没有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