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充电问题 有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15):
今天接了个T43 不充电 查到电源口旁边有个MOS管 Q13 型号是8014 栅级没有电压 正常应该是23V 这个脚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TB62506上的 可是现在手里没有这个片子 无法替换 请问我可以把电阻拿掉 直接飞一个23V到栅级么
不充电

网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配件 料板比较多 所以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试完了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T43不充电与Q13没有关系,楼主请检查ADP3806 等组成的充电电路。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电池和AC 适配器同时接时,Q13是不导通的,也就是说Q13的第4脚电压应该为零。只有单接电池工作时Q13才是导通的,楼主不可以把电阻拿掉 直接飞一个23V到栅级。

网友:
先回T43朋友的故障,根据你描述的故障第一不可以直接飞线,因没控制信号,就说明TB6205没有收到PMH芯片送来的高电平信号,所以Q13没有工作,你的检修流程先查3806到PMH到键盘芯片!

网友(2008-08-08):
难道冲电电路就这么难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