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讨论下,用WINHEX如何恢复格式化后的分区数据?

楼主(2008-02-15):
大伙讨论下,用WINHEX如何手工恢复格式化后的分区数据?

网友A:
说明:本回复帖只讨论FAT格式的分区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

个人观点:FAT格式的分区如果格式化后想恢复里面的数据,直接用软件扫,除非只要里面的几个小的重要数据。

原因:当FAT的分区格式化时,FAT表全部清空,就像一本你看不懂的E文书,准备找别人翻译,但这本书没有页码,整理好后没有装订,这时一阵风把吹来,把它吹到满屋都是,你把它收集起来后,不知它们是按怎样顺序排列的,有时可能会有几页在一起,没有吹散,这几页有可能是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所以你可以把这一部分内容找到,然后叫别人翻译。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我的意思是:FAT表清空后,一个文件的起始位置和文件大小可以找到,但如果这个文件在储存时有碎片(不是储存在一个连续的扇区中),就是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出来的数据也不能正常打开,或者打开只能看到一部分数据。数据恢复软件恢复的原理我猜想是这样的:找到一个文件的目录项,根据目录项中描述的这个文件开始的位置和文件大小,然后找到开始的位置,从那儿开始向后把连续扇区中的数据(按文件大小的决定文件结束的位置),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文件恢复出来。还有一种恢复原理是(也是自己瞎猜的!!):根据文件头特征(因为有很多文件,同一种类型的文件头是一样的,比如:ipg格式的图片的文件开始的字节都是FFD8FFE0)决定文件的开始位置,一个文件往往在结束的簇中没有全部用完,那么没有用的部分数据可能全部是00,这样判断是这个文件的结束部分,这样软件就找到了一个文件的开始的结束部分,然后把这部分数据集合在一起就恢复出来了一个文件。至于这部分数据是不是正确的,软件是不管它的,它只按它固定的算法去恢复。如果文件储存时没有碎片,这样恢复的数据是完好无损的。如果用WinHex手工恢复,思路我想也是这样的,如果是TXT文件,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用WinHex手工恢复有可能比软件的效果要好(如果知道文件内容),但很费时的。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还是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
很好啊.一看就明白,就是那个意识.希望多点这样的理解体会,可以让我们一看就懂

网友:
从头开始 说得很透,真的是这样,格式化后还是用恢复软件比手工省时省力

网友:
搞个算法好的数据恢复软件比较好。像er就不太好。手工恢复格式化数据比较难。

网友B(2008-03-19):
引用 网友A:
说明:本回复帖只讨论FAT格式的分区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

个人观点:FAT格式的分区如果格式化后想恢复里面的数据,直接用软件扫,除非只要里面的几个小的重要数据。

原因:当FAT的分区格式化时,FAT表全部清 ...

NTFS 怎么做。。。。。。。。。。。。。。。。。。。。。。。。。。。。。。。。。。。。。。。

网友(2008-05-25):
学习了,比较直接,我想我多少是明白了点

网友:
恢复出来是乱码怎么办?

网友:
不懂这些软件的工作原理.不过看着还能说得过去了吧.习惯了用软件扫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FS 怎么做。。。。。。。。。。。。。。。。。。。。。。。。。。。。。。。。。。。。。。。

请根据下面链接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2008-08-02):
虽然现在的软件做的比较傻瓜式的了,但是还是用手工恢复比较稳当!(个人见解)

网友:
手工恢复虽然比较麻烦.但是成功率高许多.而只要你对FAT NTFS系统的了解的深入.格式化后是完全可以恢复的.前提是没再写入新数据进去.一旦写入新数据进去.哪怕是微量的.也可能会造成数据的灾难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