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行不可调节

楼主(2008-02-15):
唯一牌子775D显示器  开机枕行不可调,水平垂直可以调,怎么查

网友:
这个显示器很多虚焊,请全面补焊。如果还不行,检查二次电压、TIP122、S校正电容等。主要是虚焊。

网友:
S校正管的旁边有一对成对出现的对管你看一下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究竟是行幅大没法调还是行幅小没法调.你具体做了那些检修过程.什么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论坛有行幅方面的问题.有部分我也说了这个问题的检修流程.具体要你自已去找了.

网友:
水平不可调,检查过哪些部分,有什么关键数据? 讲得详细些别人回复才有根据。

网友:
应该先检查枕校电路,可以先断开枕校电路,看一下行幅是否变化,如果行幅变小,可以确定是枕校电路,如果没反映,应该是行输出电路,还要检查一下二次电源,不过电源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我昨天处理过一台水平方向不可调的CRT。问题是校正管TIP周边的一个2.2欧、2W的电阻变质损坏,更换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