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行幅大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2-15):
遇到过几台AOC的显示器(或者它代工的)发现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行幅大。检查了行幅电路、EPPROM、二次电源都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是D406漏电引起的。请大家注意这个二极管,在行管附近。

网友:
楼主观察的怪仔细啊,支持楼主。记下了

网友:
接了台17的TCL是冠捷代工的,现象是开机无显示。开机检查发现阻尼管完全脱焊,行幅烧毁了。补焊后换上新行幅管有显示了,就是行幅过大,行幅中点电压为0V,代换个阻尼管,逆程电容,高压包,还是行幅过大。楼主说的D406也换过了,不知楼主是如何检修到故障点的

网友(2008-12-21):
联想纯平  行幅大 难搞

 他这个行幅管不是122  是个630(升压管)  中间D极一点电压都没有  断开行幅电感 下面有14伏  我怀疑是上面的问题  但就是查不到那坏了  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  下谢了

网友:
该电路上还有个D407,AOC的,我那天也是几经折腾后来才发现是它坏了,测时不明显,该电路上双阻尼中点另一支路D407 D406 10欧的电阻三个元件串连在双阻尼中点与地间。当D407软击穿后,双阻尼中点电流对地,因此其电压很低,故行幅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