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8c显示器画面有些小斜,看着不舒服。

楼主(2008-02-15):
acer 78c显示器画面有些小斜,看着不舒服。
是哪出问题了?调节也没用
之前是开机无显示。不过修好后出现这问题了
求助~~~各位

网友:
只有进入工厂模式了,不过我不太清楚ACER怎么进

网友:
谢谢秋风夕阳和版主。试一下先。如果不行再进一步检查

网友:
我想应该是倾斜调整电路的问题,没几个元件可以检查以下,有两个三极管,看一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个旋转调节的啊,就是地磁校正。。如果不行,可能是这块控制倾斜线圈的电路出问题了,这没几个元件,好查

网友:
谢谢版主。。。。。,有空我检查一下。
最近都在忙。呵呵

网友:
也许很简单

会不会是显示管后面的那个倾斜线圈松脱了!看看

网友:
呵呵。。之前是开机三无。所以不知道画面是怎么的
修好之后才有这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