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开机问题

楼主(2008-02-15):
一块845gv-m开机显示的logo是明基的,开机后进入不了windows,但是能进入bios其他显示正常。把bios中的cpu L1、L2级缓存关闭后能够进入系统但是非常慢,本人试换了cpu、内存条问题依旧,请老师指点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可能是系统坏了 你做一次系统吧

网友:
先按楼上的说法试试,先软后硬 吗。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是CPU损坏了吧,但是楼主换过了,也就是说可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这种情况我没处理过,要不是系统的问题刷下BIOS试试,不知能不能起作用,或是北桥问题,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系统我重新安装过,cpu我更换过两个并且在其他主板都测试是好的。就是不能打开CPU的L1、L2缓存,一打开就当机。我怀疑是CPU插槽的问题(个人瞎猜的)。请高手指点。

刚刚重新刷新了一下BIOS并不任何效果,仍然需要关闭CPU的L1、L2缓存才能进入系统,并且速度非常之慢,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CPU散热不好,因为关了L1,L2后CPU的发热量会大大下降

网友:
用手触摸cpu的散热片并未发现cpu的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