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K8NF7主板,NF3-250芯片组,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08-02-15):
顶星K8NF7主板,NF3-250芯片组,所有的USB口都不能用。
接上U盘或者鼠标,灯闪了一下就灭了,电脑提示找到新设备并安装可以使用了,但马上就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操作系统重新安装过了,软件肯定没问题。

这个什么问题,好修吗?

网友:
usb直属南桥管理,不能用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检查一下5V供电有没有异常(楼主说能闪一下就灭,不知是不是供电没有了),对中间那两根数据线对地打阻值,看是否异常,正常应该在600左右,且它们之间阻值相差不大

网友:
回家我找万用表测试一下。
谢谢!

网友:
之前遇过相同问题, 结果是软件问题, XP没有升级到XP2版, 升级后OK.

网友:
昨晚我测试一下,USB 5伏供电正常,DATA+和DATA-对地阻值都只有100欧姆。

我还发现主板还有另一个故障,原来搭配使用的AGP 8X显卡(显卡测试过,正常。)和它一起工作时,屏幕就不显示了,板上的错误码显示25错误。其他AGP 8X显卡也不行。
我换上其他AGP 4X的显卡,就正常工作了,但USB口还是都不能用。

这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大家都来帮看看呀

大家都来帮看看呀

这到底什么故障?

网友:
关于你的8X、4X显卡的问题,看下你的BIOS设置里。关于USB口,如果其工作条件都正常,那就是桥或者IO的问题(看由谁控制的)
积分来的不容易,不希望看到你下次有灌水的情况。

网友:
在论坛看了2天,终于找到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030-1-1.html

AGP故障应该是AGP旁边7002.判断AGP速度的这个元件坏了。

板子还在保修期,我送回厂家维修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一下 USB 5V供电有没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问了大家回答你了,你修吗?你不修。因为你的板在保内。所以你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网友:
厂家免费保修回来了,换了一个板。
来回5天,效率很高。

网友:
DATA+和DATA-对地阻值太低  查下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吧南桥坏了吧USB 5V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