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10S显示器尖细的叫声

楼主(2008-02-15):
  机器工作一切正常,查时不时的会发出又尖又细的叫声,几十秒的时间后消失,但过一会或更长时间后,又会出现叫声,真的很难找,头都找晕了,也搞不清是那里发出来的声音,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尾板上打火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加焊下易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么说就不是太好办 了,一般只有变压器会发出响声

网友:
这种高频啸叫是行电路的电感引起的.那种圆柱型的电感是由两块磁铁粘合的,线圈只绕在下半部,外面包塑皮.如果上面的磁块与下面粘接不劳就有啸叫.开机后敲打下电感头,声音没了就可判定.把电感上下掰开,刮干净粘合面,用502再沾上既可.

网友:
这种不定时叫声主要来自显示器内部的线圈类元件.主要检查校正电感等和线圈相关的元件.

网友:
你好.山崖.你能把LG710S存储器的数据给我拷贝一份传给我吗?我的邮箱:TENGSHUBIN131@163.COM.谢谢你

网友(2008-04-04):
感谢了,我找了好久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