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明基)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2-15):
求助“BENQ(明基)液晶显示器问题”
各位师傅新年好,小弟在此祝各位师傅新年交好运,财源滚滚,和家安康!新年第一次修显示器就碰到问题了,在此特求,BENQ(明基)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不亮的问题,望各位师傅赐教一二,谢谢!
此机型号为前面板标写:FP91G+,后面板标写:Q9T4,19寸。故障为:通电前板指示灯亮不亮,就即为显示器不通电的故障。
检修:
1、测得滤波大电容上的300V电压正常,经过R603电阻接IC601(1200AP40 CPC3 0629G)的8脚,这里的电压也为300V左右。开关管没有击穿。
2、测得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经Q701、FP801一直接到四个8只脚的小IC上面,估计这些管是给灯管产生高压的管子,这里的电压是13V左右。
3、测得开关变压器的另一次级,经Q702、R702给IC701(贴片小场管)供电。
4、测得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线处有3.2V、4.5V左右电压,开关控制线,即电源面板按上有3.2V左右电压。
5、就现在这个情况,观察四灯管不亮。
请问各位师傅,这台显示器该如何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查IC601(1200AP40)的资料所得,其8脚为HV,实测302V,5脚为DRV,实测0.018MV。5脚经D605、R619、R612、D604接到开关管的G极。请问各位是不是IC的输出有问题,开关管的G极应是多少电压?
注:开关管的D极接变压管的初级,为302V。

网友:
开关管的G极应是多少电压?
正常应为1-3V, 但是你已测到了12V 4。5V,说明电源IC已工作了,但主控供电应为5V。

建议你拔下主控,再测一下,有无5V电压。

网友:
拆了主板,看看后面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问题可能出在主板上,将主板上的那个24c16拆了再开机,看看能不能开,如能开,清了24c16里面的数据就行了。要主意,Q9T4的安键板的安键很容易坏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故障已经解决了。。是驱动板上面的问题。。开关管IC没有坏,5脚是那个样子的电压。我仔细分析了一下,6脚应该是启动IC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10V左右。有这个电压IC就可以工作了。后来查到驱动板上有一个小三极管坏了,3.3V电压到不了MCU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