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48主板开机烧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2-15):
我从网吧收了一块奥美嘉848主板,出现一个怪问题,开机,诊断卡不显示,过十几秒钟,电源被烧掉,上午发的,由于本人有事,没有看到不好意思,请高手再次给予解决方法?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主板有严重短路故障吧,对主板电源接口打下阻值看谁短路了,红、黄、兰。看主板有无明显短路、烧坏的痕迹(有无金属导电无导致短路)

网友:
主板完好,没有烧坏的痕迹,我想要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5VSB对地所致。

网友:
电源不好吧,一般主板短路,电源都会保护的,不致于会烧电源.再说主板有些也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