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接口的U用什么样的风扇方便拆装啊

楼主(2008-02-15):
请教各位775接口的U用什么样的风扇方便拆装啊

网友:
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建议一下啊
是不是原装的风扇好一点啊

网友:
晕了我的帖子无人问津啊
人呢??????????

网友:
朋友们老大们
高手们网友们
人呢?????????????

网友:
我不喜欢原装风扇,把主板都扣得变形了,还是酷冷等第三方得散热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