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老是 明灭闪动

楼主(2008-02-15):
前几接一台WESCOM 1770ED的彩显刚开始没有任何问题,就让他抱回去了,今天天又来了说回到家就不亮,
我又通电试一切正常 ,就纳闷了,就让他 先放 这里我试一段,没想到过有半个小时后就开台闪了(亮一下,灭一下来回的闪动)
刚开始我以为有虚焊的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并且在灭的时候二次升压,以及尾板的各路电压都正常
这就
不知怎么办了,请各位指点迷津
问题

网友:
就让他 先放 这里我试一段,没想到过有半个小时后就开台闪了(亮一下,灭一下来回的闪动)
是什么闪,是图像还是指示灯?
重点查给供电滤波的电解电容。

网友:
是图像啊,忽明忽灭,要是先放个把小时还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怎么的,有 时正常,有时不 正常

网友:
这款显示器比较容易出现虚焊.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主板和V板的两个排线柱.CPU旁边的同步信号排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