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拔出网线就死机

楼主(2008-02-15):
今天装了一台华硕F9S笔记本,按以前装的方法都装完的时候,拔掉网线发现这个问题,以前从来没遇动过。 只要拔出网线就死机,重插上又没问题。
望高手支招

网友:

建议重装网卡驱动,还有就是在网卡设置上再仔细查找。

网友:
不行啊,好郁闷!都快崩溃了!装笔记本都两年了,第一次遇见

网友:
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没与到过,期待高手帮你解决,学习学习,会不会把网线当电源线给吧那

网友:
有可能网卡接口部分有问题 你查一下..........

网友:
没装好,可能哪里绝缘不好 插上网线接口移动  就断开,拔掉再移动就短路  你再仔细拆了装一次

网友:
先找个USB的网卡先试试 看看故障出在那里

网友:
接口有问题吧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有问题..或者是那个地方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