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58 字符抖动

楼主(2008-02-15):
长城1558 显示器
故障现象:1.字符左右方向抖动,产生重影,时好时坏
2.从主机开机到显示WINDOWS 桌面前有轻微的叽叽声出现桌面后声音马上消失
已经更换了开关电源次级所有滤波电容和场IC滤波电容,不知是哪的问题
Windows

网友:
行场振荡芯片旁边的小电容查查看,好象是锁相环脚位的,量不出好坏,只能代换.以前修过一个.

网友:
是存储器数据的问题,只有拷一片正常的数据才行。

网友:
回楼上朋友:我换了带数据的存储器24C04后试机2小时故障没出现,估计修好了.谢谢你们的经验.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多半这都是程序问题的

网友(2009-02-18):
借用楼上的几位的见意,我也解决了大水牛DFT939 的字符抖动问题!(原来是行宽不可调,修复后就是这种故障现象),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