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C显示器,中间亮,上下都是黑的

楼主(2008-02-15):
一个EMC显示器,中间亮,上下都是黑的,用测试软件把屏幕打白后,中间明显要亮些,上下要暗些。这怎么解决啊,小板是换了的。大板上的各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是典型的场输出电路的问题,你仔细检查这部分电路吧。

网友:
简单些的可能是虚焊.复杂些的也许是集成块问题或是零件问题了
你用手拍一下看看.如果有变化就是虑焊了..

网友:
场块旁边的滤波电容换下.不行就按上面说的办.

网友:
重点检查消隐电路和场输出电路.

网友:
给场块补焊试试,还有在场块周围有一个二极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