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放电问题!

楼主(2008-02-15):
能否将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电压放到0V?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网友:
请问楼主做什么用? 上次问过这个问题的你看

网友:
有个电池的电放不掉.充电很快,用的时间也非常短.我想先给它放电试下~

网友:
电池本身坏了   换电芯或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晕死`````我 不是说过了要放电试下吗``不试怎么知道呢```你教我放电的方法吧?

网友:
那你就找12V的风扇接上吧,让它一直转

网友:
接一12V的小灯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