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禧电脑

楼主(2008-02-15):
主板是P4M80-M7用的好好的我买了一个512的内存条插上启动是好的,启动完鼠标不动强行关机,就在也启动不了了,连电源也不动了,不知和毛病请高手支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测试卡测一下,一步一步的把板上的板卡去掉,最后就能找出

网友:
不用这个新的512的是不是就好了啊~?
内存不兼容吧~我想~要不就是没装好烧了?

网友:
内容不兼容,一般是不会烧内存的。你只插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最小化系统,看能否启动.然后再试试替换法看看

网友:
楼主,感觉象烧了啊 你当时闻到什么异味没啊

网友:
不用新的内存,把BIOS清一下,再开机看看,如果还不行就用最小系统法试试,再不行就单点一下电源看看,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你现在说的是不加电了吧?要是就是插的时候没有插好烧了东西吧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

youngead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如果没有插反,放一下BIOS电应该就可以好啦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吧 试试先重装系统 用安装版的 先看能不能装完

网友:
LS别人前提是启动不鸟。。怎么重装系统。。。
看好再回吧

网友:
如果是上一根内存条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烧吧。。
因为LZ说他点亮过。。
我觉得清下CMOS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