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有3坏道还有救吗?挂了两次了。

楼主(2008-02-16):
0% 0
0% 131292
0% 1069866
2% .......
2% .......
22@% ......
78% .......
还有救吗?

网友:
用软件把它屏蔽掉,照用不误。长度还不够啊。

网友:
是多大的硬盘 按照百分数算一下是在多少G的地方 吧那22%都屏蔽了就可以了我曾经吧客户一个40G的硬盘屏蔽掉15G 坏道太多了 软件修复不了只好屏蔽了